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共用?

楼主(2010-11-04):
1、
请问cy7c638xx能不能USB实现双接口应用呢?我产品产品需要一个USB口同时实现自定义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两种功能。
如能实现请问有没相关例程或技术支持,我们多次尝试了,电脑不能识别的。
如果不能实现双接口通信,请问贵公司有没哪款型号芯片能同时实现定义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两种功能.或在cy7c638xx上用哪种方法可这样实现呢?
2、cy7c638xx看门狗的喂狗周期如何计算的呢?或请说明cy7c638xx看门狗如何设置使用呢?

网友A:
自定义USB HID通信 是什么通信?就是传输数据? 你的keyboard 是什么样的呢,标准键盘?
CY7C638xx 支持一个控制端点和2个数据端点,不是很明白你的双接口是什么意思

The watch dog timer is enabled by clearing the PORS bit in the CPU_SCR register. The watchdog timer is automatically set to three counts of sleep timer overflows. Once the watchdog timer is enabled it cannot be disabled. The only exception is when a PORS event takes place and the hardware writes ?1? to the PORS bit in the CPU_SCR register.

Watchdog can prevent the system from getting stalled in an infinite loop. A watchdog reset is generated when the watchdog timer reaches three. Firmware therefore must clear the watchdog timer periodically to avoid this reset. The firmware can clear the WDT, or both the WDT and the sleep timer by writing to the RES_WDT register. Any value can be written to clear the WDT (the erase is data independent). However to clear the sleep timer also, a value equal to 0x38 should be written by the firmware to the RES_WDT register.

RAM initializations can be disabled in a WDT reset. This is achieved by writing to IRAMDIS bit in the CPU_SCR1 register. In such a case, the SRAM contents are unaffected and the variables are alive during the reset.

楼主:
我的自定义HID 通,是HID中断数据传输。与PC机通信时,PC机需要自己编写上位机软件才能读/写数据,但不用驱动程序,PC机能自动识别。
而keybard是USB 标题键盘。
双接口是指在USB配置描述符中,有两个接口(interface),这个功能我枚举成功了,成功后,只有usb keyboard能正常使用,但USB HID通信不允许PC机编写软件读写。

我的项目需求是实现: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共用一个USB口的
现在用双接口(interface)不能成功,那只有尝试用一个接口,然后在HID报告描述符中,根据报告ID号来区分了,但USB接收发送数据区只有8个字节空间,而要是增加报告ID号,那usb keyboard按原理是实现不了的啦,因为keyboard标准键盘,发送数据时需要8个字节,再加上报告ID号,那至于需要9个字节了,但这样寄存器的发送缓冲区就不能满足了。

网友B:
可以实现的.难度大!
你可以思考一下: 无线键盘鼠标.二合一

我的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CAN、NET学习板
http://c8051f-stm32f.5d6d.com
yang96381@163.com
手机:13002928013(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