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小白求助,XPS里没有板子型号怎么办?

楼主(2010-11-04):
从实验室借了块xilinx  V5LX110T的板子。

xps用BSB向导建立新工程,发现没有这个板子的选项。

别人告诉我说上官网下载一个“包”

我找了一圈没弄懂。。。。

请知道的告诉我下应该下载什么包,英文名称是什么。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包是板卡信息包.把开发板的板卡信息导入BSB,让你在板卡选择中选中.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ISE? 我直接上传一个.你把它解压以后,把里面的Xilinx_XUPV5_LX110T文件夹复制到你ISE安装目录下的EDK中相关板卡信息文件夹下,我用的是12.2,下面就是我的路径,你参考下.
D:\Xilinx\12.2\ISE_DS\EDK\board\Xilinx\boards

楼主:
好的,谢谢。
我新装的12.3

网友A:
应该也可以用,选到了以后,核对下芯片信息,会在你选择板卡的下面有

楼主:
恩,我装完12.3后用建立的通用的工程,能选LX110T,但是只能仿真,想下载到板子上需要写ucf文件。
刚接触FPGA,什么都不懂呢。明天去试试。

哈哈,谢谢你。

网友A:
在论坛的Virtex-5分类里,有小版我上传的ISE,DSP,EDK教学实例,应该都是12.3,如果不是你可以从我提供的网址去下载。
你可以从DSP和EDK入手,小版我参与了其中的更新,虽然是英文的,但是英文难度不大,而且基本都配图,每一步都很详细。你可以下来看看。
欢迎你来到FPGA世界,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小版我和其他网友都很乐意帮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