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C3875控制电路调试问题

楼主(2010-11-04):
各位大侠:本人用uc3875电压反馈制作一个输出50v\10A的电源,输入电压为220,调试的时候是从低压开始的,但是一下就烧了MOSFET.是不是因为反馈电压过低导致脉宽始终是100%(也就是说两对角管子一直导通从而导致变压器饱和而产生过电流)啊,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急!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上图吧,烧管的原因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