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故障 大哥们帮忙啊

楼主(2010-11-04):
(无正文)

网友A:
到底是哪个电路?M欧姆级的内阻说明电路设计或器件有问题,已经开路了。先去看器件手册,图三那个电路如果片内没有集电极上拉电阻就必需外置。

楼主:
不好意思。。是Mhz。。是这样的。。这个是变频器上的一部分电路。。正常情况下。正常工作时RESET#应该是高电平这样。。但是现在上电后测试却是个方波。。然后无法通讯。。会不会是MAX708上电输出异常导致这种情况?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一般情况下MAX708上电输出的复位脉冲不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