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字设计:LVDS 信号品质issue

楼主(2010-11-04):
如下图:
LVDS信号,测试中发现ring up/ring down都十分高,有没有人有过相关经验?

网友A:
线路阻抗不匹配,并个电阻试试。

楼主:
阻抗都是匹配的  除非他显卡内部不对,NND
这种问题少见

网友B:
信号反射严重,走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应该不能说是阻抗不匹配,现实中很少能看到阻抗不匹配的反射
应该把它看成短线,是整个线路Q值太高,加串联电阻可以降低Q值
还有一种可能是测试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