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力系统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路灯配电中,一般是用TN-S接地系统由于路灯一共供电半径比较大,要满足末端相地短路时断路器的灵敏度要求,一般要增加电缆PE线的截面,造价比较高,效果也不一定好,看很多用镀锌圆钢来做PE线的,从变压器沿供电线路全线埋地敷设镀锌圆钢,我想问问,这刚的电阻率和铜比怎么样?我好像找不到相关的数据,另外,圆钢埋地敷设,会不会相地短路电流大一些?(路灯一般不用漏电保护的开关,下雨天可能合不上)

网友A:
不管路灯供电半径多大,断路器和漏电保护的灵敏度都是应该要求满足的。

楼主:
问题是用镀锌圆钢做PE线的时候  这个灵敏度怎么校验

网友B:
TN-S接地系统只要末端满足断路器的灵敏度要求即可,至于你说的镀锌圆钢是重复接地,重复接地也属于保护接零。是为了增加保护接零的可靠性。钢的电阻率和铜比当然是大了,这个难道还要问吗?另外你说的相地短路电流大一些是对的,短路电流大了,可以使开关可靠保护。

楼主:
LS   钢的电阻率和铜比当然是大了,这个大家都知道,问题是大多数,要知道,用镀锌圆钢的话,一般用直径10或者14的,截面积也比铜的电缆要大
另外,对于用镀锌圆钢重复接地是否会相地短路电流大,有利于提高开关的灵敏度,在网易电气有很多争论,一直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看法,在这边问问,想听听大家都看法

楼主:
TN-S接地系统只要末端满足断路器的灵敏度要求   这个要求要满足其实还比较困难,通常800米的供电半径要PE线截面35的才可以勉强满足,并且还要用电子可调式过流脱扣器

网友B:
“对于用镀锌圆钢重复接地是否会相地短路电流大,有利于提高开关的灵敏度,在网易电气有很多争论”对这个有争论我觉得有点奇怪,可否给出链接,我有空去看看。另外你说的通常800米的供电半径要PE线截面35的才可以勉强满足我认为正是要重复接地的原因所在之一。

网友B:
我同意那个id是seraphao 的意见,重复接地就是指是pe线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