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DC-DC

楼主(2010-11-04):
要求:
输入:12V(或5V)
输出:5V
输出电流:50mA
输入输出隔离,隔离电压不小于1000V
价格不超过10RMB

网友A:
去买成品模块,不过“10RMB”肯定是不够的。

自己生产(制作)的话,量少的话光一个变压器的钱可能就得去掉10RMB。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用个小反激或RCC就能做到了,成本可以控制在10rmb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