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51 KEIL,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2010-11-04):
情况是这样的,start: mov p1,#0ffh
                           mov p2,#0ffh
                          clr c
                          mov a,#0ffh
                          mov r1,#8
                    ........
                    ........
  写完 用开发板一试,完全不行,调试的时候发现,命令执行完mov r1,#8,后 寄存器r1并没有被置8!!!!?????

        请各位前辈指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上图证明

网友B:
好像没初始化SP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r应该大写。你试试,我是菜鸟

楼主:
回复 网友C:

keil不区分大小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并没有用到 栈,而且单片机应该自动给SP一个初值?

谢谢

网友D:
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您漏了一个#号,编译器自然把8当作地址,而不是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发了第一个版本的漏了#,后来加上了,一样不行
马上发图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突然可以了,R1 正常了,虽然具体原因不知道,不过非常感谢

网友A:
源程序和帖出来的代码不一样
就是差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