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SOP-8封装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芯片

楼主(2010-11-05):
(无正文)

网友A:
是想要驱动芯片还是逻辑芯片?

楼主:
我也不知道 我估计驱动芯片,今天看到一个板子 一个八个管脚的SOP芯片控制电机一相,一个电机一共用了两个这芯片。而且走线也挺粗的,但是,看不出什么型号的

网友B:
你看到的电机就是5线或者6线的吧,两片8脚的芯片应该是内置双NMOS管的,这样两片刚好可以组成单极驱动方式的。然后控制信号由单片机或者专用芯片提供

楼主:
图片暂时没有 但是芯片上第一行写了6338
楼上说的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

楼主:
有什么芯片是 是有一个三角形标志的
如三角形4201  是什么片子(SOP8)

网友C:
那个只是场效应管,不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