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

楼主(2010-11-05):
(无正文)

网友A:
把每个元件标号,特别是电容不然人家怎么给你描述。

网友B:
此电路好像是相位超前的RC移相振荡器。

网友B:
这种正弦振荡器,输出波形很差,频率也不稳定(容易受温度变化影响)。

网友C:
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
给出工作原理的解释呀!!!!!!!!!!!!!!!!!

网友D:
一级RC最大相移90度,但不可能达到90度,因为要接近90度,R要趋近于零,反馈量太小,不能起振,故一般都用三级。60度/级,反馈量可以保证。

网友B:
楼主应该能够看出这是三节RC电路,最后一节的R就是三极管输入电阻。
若用四节,更容易起振,即对三极管放大倍数要求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