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什么单片机最便宜,要支持C语言的那种

楼主(2010-11-05):
如题,最近选购一个12或以上IO口的单片机,网上不好找报价!

网友A: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

网友B:
当然51系的

网友C:
你这个要求找台系的吧,1块左右

网友D:
不知需要什么价位的,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QQ1053009620

网友E:
要C语言支持还不好找, 有些台系虽然号称有C, 但那个C就是一个**肋.

如果量不大的话, 还是看看51吧, RMB3+的样子.

量大的话不用问, 台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