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求高手看看这个电路图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0-11-05):
这是一个电源电路原理图,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图,越详细越好!感谢~

下面是我把这个图切成两部分,便于观看

能说说这两个芯片为什么这么连接吗?

我最不懂的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电容,多一个或者少一个有什么妨碍吗?!

网友A:
单单看原理图不一定说明问题,你要看看pcb上是不是需要供电的器件比较多,分布的地方比较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个被供电的器件就需要有个单独的滤波(就近处理的原则),这样的话,滤波电容你就不会觉得多了。

网友B:
供电电源是不是比较多,那样的滤波电容多些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