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固件程序如何在系统写入EEPROM中

楼主(2010-11-05):
请教各位,68013可以通过EEPROM加载固件程序,但是如何把修改后的固件程序写入在系统的EEPROM中去呢?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

网友A:
很简单,使用EZ-USB Control Panel(驱动为:ezusb.sys)或CyConsole EZ-USB(驱动为:cyusb.sys)工具中EEPROM按钮下载即可。

楼主:
不使用他的工具自己来写呢?主要想弄明白具体的操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