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压器的两低压端并联一个电容?

楼主(2010-11-05):
在变压器的两低压端并联一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电容选什么各类比较好?怎么样取值?
谢谢。。。

楼主:
无人问津?????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简略。

楼主:
我在百度上问了这个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变压器低压端并联电容是为了补偿功率因数,电容类型的选择参照电压选择“并联电力电容”较常见。
容量的选择可以参照公式Q=p*tg(arccosφ1-arccosφ2)
φ1,当前功角;
φ2,目标功角;
P,当前有用功;
Q,需要补偿的电容容量。

网友A:
真能扯。
还不知道变压器次级负载性质,怎么能说补偿?
把你的变压器次级负载搞清楚再说。

网友B:
什么东西啊?不整流并电容?有啥用呢?

网友C:
百度上都能找到答案的,我们就该下岗了。

网友D:
可以滤噪音:victory:

网友A:
这样滤噪音,那是费力不讨好。

网友E:
一般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