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我用atmega64 TIMER1 做 波形输出,工作模式为15 快速PWM ,OCB 产生输出,中断使能A匹配,可中断函数对应的溢出的中断向量,中断也进入执行了。我搞不懂为什么,高手帮我解释下。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端口,还有是不是你的匹配值值没有设定,把初始化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是这样的.
溢出的中断,和 比较中断是不同的机制, 遵循各自的中断规则.
楼主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关于快速中断的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