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给看看PCB版

楼主(2010-11-05):
第一次弄这个,就是三相逆变,DSP控制
简单的排了2层板,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
看着有些乱,看不明白

网友B:
1. 红,兰,绿三种颜色线条?不止2层了啦
2. 线条走线不要贴近焊盘
3. 功率部分线条太细

楼主:
绿色是自己手动修改的,将10mil改成20mil的主电路和地线
不能贴近焊盘的话,就将器件间的距离拉大些就好了吧?
谢谢,指教

网友B:
绿色是自己手动修改的,将10mil改成20mil的主电路和地线

除了top,bot层,你不要在其他层再布线,否则做板时会有麻烦的.想加粗线条直接在选中层改.

线条贴近焊盘主要是自动布线项参数设置造成的,把线与盘的空隙加大就行了.但还是会偏向一边.很难看.
一般这种较简单板子手工布会更漂亮,更合理些.

网友C:
这个板我看你还是找别人画吧,要你自己去改可能够累的

网友D:
功率线太细!
而且楼主不按牌理出牌,最好不要直接改动PCB,由原理图过来比较好!

网友E:
绿色是出错了吧。。

网友F:
我感觉绿色的是间距太近,,或者是交叉了。。

网友G:
唉,自动布线?

网友H:
lz,先把grid改成dot显示,一条条白线眼晕。。。

网友I:
你 等画完了再发。

网友J:
楼主是新手吧,不怎么样哦

网友K:
我也怀疑那个绿色是出错了。。

网友L:
自动布线的...有些元件还没放好就早早自动布线了!怎一个乱字了得?

网友M:
呵呵,看得我想睡觉哦

网友N:
一看就知道是自动布线出来的效果,布局也不怎么样,还有元器件的封装最好注意一下跟实物是不是一样的,卡尺卡一下有必要的,那个电容的焊盘是不是靠的太近了,建议手工布线,还需继续加油!

网友:
真的不咋地

网友O:
绿色的是出错了!

网友P:
我刚接触protel没有多久,自动布线确实太乱,但自动布线之后,要手工布线,调整元器件的位置,是一件头疼的事情,还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Q:
绿色的是没有网络

网友R:
哈哈哈哈。我只能说,花花绿绿的,很好看。

楼主:
嗯,谢谢指导!!!!!!!!!正在重新来

网友S:
看得眼花啊

网友T:
完工了我给你做出实物来

网友U:
最好不要用自动布线,如果真的要自动布线也可以在规则里面设置好那样自动布线布出的效果会好很多的

网友V:
需要努力,这样的板子最好先别做,多看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