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感应低功耗解决问题

楼主(2010-11-05):
现在在做一个低功耗触摸感应,除了用SLEEP模式外,还有其他方法降低功耗吗?

网友A:
尽量降低时钟频率,关闭不用的功能模块

楼主:
请问2楼,如何检查不用的模块是否已经关闭,有没有可循的函数指令或硬件配置?谢谢~~~

网友B:
另外,你用的是低功耗系列吗?CY8C20xx6A功耗比较低
http://www.cypress.com/?id=1413
CY8C20xx6A family is the newest and lowest power, 1.8V CapSense solution from Cypress, the world leader in Touch Sensing. This family is geared towards battery-powered applications such as Handheld Devices, Mobile, Bluetooth Headsets and towards wall-plugged applications sensitive to electrical noise such as Printers, LCD TVs and Monitors. The 20xx6A family is enabled with SmartSense automatic tuning technology that makes capsense designs easier than ever to use.

Key Features:

> 1.71V to 5.5V Core Voltage
> Ultra-low 1µA Standy Current
> Enabled with SmartSense self-tuning technology
> Up to 33 CapSense I/Os and 6 sliders
> Wide range of interface support : I2C, SPI, USB 2.0
> Robust noise-immunity to Rf and AC Line Noise
> Wide variety of flash sizes : 8K, 16K, 32K
> Wide range of packages : 16QFN (3x3mm) to 48QFN (7x7mm)
> Water tolerant sensing
> Proximity sensing
> Patented CSD technology for robust immunity to conducted and radiated noise

楼主:
这个系列的芯片我看过了,好像I2C模块只有从设备,主设备I2Cm对IO口有干扰,我需要I2C主设备控制,所以再考虑其他芯片,4楼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没,谢谢~~~O(∩_∩)O~

网友C:
软件上就是sleep,然后中断唤醒了。
那就从硬件上着手解决呗,芯片选型要选好。

楼主:
恩,现在只能使用PSOC1系列了

网友D:
PSOC1的功耗最低吗,要说ARM核的功耗更低才对啊。

楼主:
请教下8楼,PSOC5系列电容触摸功耗比PSOC1更低么,有没有芯片型号推荐下~~~

网友E:
降低功耗 有几个方法!
经可能降低resolution, 采用 ultraFast
程序中+sleep

楼主:
一般设计出来功耗多大算是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