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救急,进行不了:JTAG识别XC3S50为UNKNOWN device!

楼主(2010-11-05):
这次的项目一共买了25块XC3S50,通讯板调试用了两片(一片调烧了)加一块XILINX FLASH,现已正常使用。

在通道板上配了两块,加一块XILINX FLASH。
其中一块XC3S50设置为主串,另一块XC3S50设置为从串。

JTAG接口配置 为:TMS TCK 同时接到三个芯片的对应PIN上,
然后是 TDI-主XC3S50-TDO-TDI-从XC3S50-TDO-TDI-FLASH--TDO-

在IMPACT 中 初始化链时,显示unknow device ,然后 要求指定 .BSD文件 。
接下来的从XC3S50和FLASH全部正常识别。

我的主XC3S50是担心板子废掉,所以做成FPGA小板通过两个80针插头插在大板上的。现在我拿下来,直接短路TDI和TDO插座,JTAG还是完全正常的认出了大板上的从XC3S50和FLASH。

我又用焊线的方法,把电源 和 JTAG线接在FPGA小板上。结果 再次初始化后,出现了
manufacturer's id =unknow

info:impact:501-'1' :added device unknow successfully
....................
info:impact --impact quit the identify chain because it detect there are atleast 30 unknown type device on the chain.
please check the hardware setting and retry!

我以为是小板FPGA坏了,又重新焊了一块,可是问题依旧。

现在项目进行不下去了,着急啊!

用的是XILINX的并口下载线,以前做其它项目一直没有问题

ISE 10.1
XP系统

网友A:
建议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你连接到主XC3S50的TCK和TMS,可能有问题.

你主XC3S50的附近有没有加buff和drive什么的呢

网友A:
IMPACT把你的主XC3S50认成了30个器件.而从XC3S50和FLASH正常.

在提示里也有please check the hardware setting and retry!

所以估计是连接到主XC3S50的TMS和TCK有问题,你用示波器看下先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发现把JTAG下载线的排线剪去一半,就好了!看来是太长了的问题!

网友B: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发现把JTAG下载线的排线剪去一半,就好了!看来是太长了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汗~:L
你接了多长的线?

网友A:
感谢楼主给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
顺带一问,那个线是xilinx标准线,还是楼主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