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MCU既要用ISP又有外部看门狗芯片,有何良策?

楼主(2010-11-05):
n
请问我的MCU既要用ISP又有外部看门狗芯片,ISP的时候要被看门狗复位,有何良策?

网友A:
加个插针就OK了。

插针控制外部看门狗芯片的输出,ISP的时候,插针拔掉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MCU没有内部看门狗吗
可以把看门狗溢出时间加长些

楼主:
加个插针就OK了。

插针控制外部看门狗芯片的输出,ISP的时候,插针拔掉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就是觉得麻烦,我是想看有没用更好的
现在想先就这么干了。。

楼主:
你的MCU没有内部看门狗吗
可以把看门狗溢出时间加长些
引用 网友B:

内外都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就是觉得麻烦,我是想看有没用更好的
现在想先就这么干了。。
引用 楼主:

办法很多。
例如用你的工具直接向MCU供电,MCU的VCC在由工具提供时,则不能提供给外部看门狗芯片,此时外部看门狗芯片没有电源,则自然不会工作。这需要你修改电路实现以上要求,如此则不需要插针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外部看门狗和MCU复位脚加个10K电阻,把MCU复位脚和ISP一起引出即可。ISP把复位脚接5V或地。

网友D:
我也是像7楼这么干的,我是串的2K电阻。

网友E:
可以用ISP的txd和rxd来清狗

网友F:
记下了,用的时就能想到

楼主:
谢谢各位,准备用板上的一个器件输出的时钟去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