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電路中C3電容是幹嘛用的?

楼主(2010-11-05):
  請問C3是幹嘛用的?小弟菜鳥。

楼主:
知道了知道了。關貼。tks 21ic

网友A:
C3交流负反馈

网友B:
顶楼上。。接了c3后交流放大倍数会增加

网友C:
不过一般不是把R4分两块,只旁路一块吗?

网友D:
减小交流或是某一频率交流的负反馈,增大放大倍数

楼主:
不行了。我又糊塗了。R4   C3是怎樣工作的,。誰能給我說的詳細點。。。。我又迷糊了。詳細,越是詳細越好。

网友E:
C3隔直通交,增大交流放大倍数,R4稳定T1的静态工作点,对T1电流负反馈

网友F:
不行了。我又糊塗了。R4   C3是怎樣工作的,。誰能給我說的詳細點。。。。我又迷糊了。詳細,越是詳細越好。
引用 楼主:

R4是电流负反馈,C3是交流旁路。

网友G:
旁路电容
你分别把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画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H:
T=2piRC
f=1/2pi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