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滤波电感直过大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10-11-05):
一输出滤波电感,10U就能得到较为理想的输出电流,如果用一个15U的换上去,那么对于输出电流会产生什么的影响?谢谢

网友A:
低频极点下滑,瞬态变差,还有可能引起低频振荡

楼主:
大蚂蚁你说的低频极点是指F=1/{2*3.14*(L*C)1/2}么?

还有这个低频振荡是不是变压器原边工频耦合到副边输出的工频纹波振荡?

2# PowerAnts

网友B:
这个低频振荡,与工频无关,是稳定电源反馈环路的问题,也就是大蚂蚁所说“低频极点下滑”引起的。
反馈环路,相移为180度的频率上增益大于等于1,即将产生振荡。若增益小于1但接近于1,会产生负载突变后输出阻尼振荡。大蚂蚁所说“瞬态变差”,也是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路参数不太合适时(尤其是频率较低时)容易产生的。
关于反馈环路稳定性,可以参考《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各种自动控制的教材中也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