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急急急!!!

楼主(2010-11-05):
请问DC-DC电源和一般电源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缺点
第二个问题嵌入式对软件有什么要求或者说软件的好坏对嵌入式有什么影响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DC/DC,一般电源
好像是两个概念层次的东西。
相互有交集。

嵌入式一般对软件的执行速度、或者软件的容量有较高要求。
而且都涉及到硬件端口的驱动,所以比PC端的软件会多端口驱动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