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

楼主(2010-11-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怎么回答呢?太难了吧,DC2DC就是直流输入,直流输出罗,还有什么区别的,两个都是直流罗,如果你问的是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还好说,呵呵

网友B:
这问题.问得..不知道怎么回答..各有各好....

网友C:
电源只 会 对 硬件产生 干 扰         然 后 可 能 导至软 件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