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24L01问题!!!

楼主(2010-11-05):
各位前辈,最近调试无线收发芯片NRF24L01,我使用的STC12C5A60S2单片机,发射端循环发射一固定数组,接收端接收到数据后通过LCD12864显示。
    厂家发我的例程稍作修改后keil编译无错误,上电却没有反应,发射端的CE一直为0,接收端的CE一直为1(是不是接收端正确使能?发射端无法判断),SPI口均为高无变化(用示波器无法看出)。
    还有以下疑问:
      1,NRF24L01的配置字和数据是否都是通过SPI方式?如何检查配置字是否正确?
      2,发射端能发射出数据的配置要求是怎么样的?频道、方式、速率?接收方是否应答后才能传送?
      3,接收方接收完一个字节是否给发送方一个回应,这样发送方才能传送下一个字节?
【此帖为超级菜鸟帖,热烈欢迎拍砖,更希望知道的指导!】

网友A:
例程必需读懂且不能回避熟练掌握器件手册中所载的内容,没有反应的原因很多,包括软件和硬件的,楼主的信息不足以进行判断。

楼主:
主要是自己C基础差,程序基本没认真去看,还是自己多花功夫,欢迎继续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