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在CC模式下建立恒流所需时间在什么范围?

楼主(2010-11-05):
电源在CC模式下建立恒流所需时间在什么范围?

CC模式下是使被测DUT加上一定的恒定电流。

这个电流从0到我所设定的值能否做到us级啊

网友A:
建立时间由峰值取样点及输出滤波电容,负载需求电压决定,稳定时间由瞬态决定

楼主:
峰值取样点,请教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网友B:
微秒级,线性电路做起来都需要很仔细的设计,开关电源想都不要想。

网友A:
对,先不说环路的带宽,光看那个开关周期,都是在几uS以上,几十个周期能稳定就算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