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瓷片电容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在微小信号处理电路里用到漏电流很小的电容,我做的项目里主要用到的是瓷片电容,经过很多实验发现,同样容值的电容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不同,经过分析认为是电容的漏电流引起的,查找一些资料认为,瓷质介质的电容在所有电容里的漏电流算是很小的,但因为用的场合要求严格,所以需要更小的漏电流。
漏电流的计算公式为I = KCU,K是漏电流常数,范围是0.01~0.03,不同厂家取值不同,瓷介质电容的漏电流常数也是这个范围吗?
网上有人建议定做低漏电流的瓷片电容,但成本抬高;
也有人提出使用高耐压值的瓷质介质的电容,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很明白,希望懂行的朋友给个指导解释,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只是想当然的用高耐压值陶瓷贴片电容来避免泄露问题,但不知道如何验证其效果,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电容的datasheet里也没看到相关指标。

网友B:
有机介质电容,小容量的不好找吧?

网友C:
不用去定做什么低漏电流的瓷片电容,去网上买云母电容即可。
虽然云母电容稍微贵些,但性能在那里摆着,该花的的钱还是不能省的。

网友D:
楼主用多大的电容?云母的容量无法做大。四轴飞行器中最差的是瓷介,最好的是云母;有机中最差的是纸介(金属化),最好的是聚四乙烯。除了不耐高温,薄膜电容别的指标都比云母差不了多少,介质吸收除外,当然了,这个得在高频下考虑,如果只是做做积分,那CBB完全够了,价格则只有1/10。如果做的是仪表,首选云母。

网友D:
好点的CBB,充上电后静置,放电时间常数都可达到几千小时,漏电也够小了

楼主:
我的电路时nA级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不行。目前用的电容100n和200p。

网友E(2015-07-10):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多大的电容?云母的容量无法做大。四轴飞行器中最差的是瓷介,最好的是云母;有机中最差的是纸介(金属化) ...

大师,你是百度百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