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1602液晶,电压高点,比如4.2v锂电池供电,会烧吗?

楼主(2010-11-05):
(无正文)

网友A:
一定使用电池供电么? 做个5V稳压电源就很方便了?

至于你说的4.2V会烧应该不会吧  3.3V即使用5V也可以显示的。

网友B:
4.2V是充电电压,锂电池向外是3.7V供电给外设。

网友C:
锂电池充满后可是4.2V,3.7V只是平均电压,
锂电池的正常端电压(放电)在2.7~4.2V之间。

对于LZ的问题,建议去找个RT9284、BM0246之类的升压IC,升到5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