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大哥,请教关于锂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11.1V 12Ah的锂电池,选用的是12.6V、3A的充电器,充电时充电器总有吱吱的声音,换了几个厂家的充电器,都有这个问题,这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

测试时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在相同电流的情况下,充电器接电池有声音,而接阻性负载却没有声音,到底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误差在哪个范围是正常的?

楼主:
有的说法是充电器有吱吱声,是因为开关变压器松动或是质量部合格导致的,但是这种现象貌似很普遍,很多种充电器上都有出现过

网友A:
频率的问题。误差好像应该很小。

网友B:
这跟充电器的设计和元器件有关,发声元件很可能是电感,在电流较大时会有这个问题,应加大充电器的功率余量。

网友C:
:)看贴回贴!

网友D:
电感会发声?这个不知道。

楼主:
误差应该为多少呢?

楼主:
测试时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在相同电流的情况下,充电器接电池有声音,而接阻性负载却没有声音,到底是为什么

很不解。。。

网友E:
电池的动态内阻小,电阻的动态内阻大。
ΔV不一样。

网友F:
LS正解。
虽然表面上看电流大小一样,实际的电流波形完全不一样。
接电阻,基本是恒定直流。
接电池,由于开关电源设计原因,纹波电压稍有波动,电流变化很大。波动的电流更容易有噪音。
有些开关电源还是间歇振荡的,噪音更明显。

楼主:
为什么电池充电时会影响充电器的纹波电压呢?

这种噪音是正常的还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G:
继电器会唱歌你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