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联机时无法识别设备,显示“Unknown Device”,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其PID、VID均为“0000”,出现这种的原因如下:

楼主:
1、USB线有问题或质量差,特别是USB2.0对线的要求较高。
2、USB插头/座接触不良,有些主机使用时间长以后,插座**弹性差或有灰尘,引脚触点的接触阻抗变大。
3、24M晶体有问题或损坏,不起振,USB设备没工作。可用示波器检查CLKOUT引脚是否有脉冲。
4、复位信号有问题,没复位或复位时间太短。要求复位时间t>15ms。
5、CY7C68013A器件损坏或引脚有虚焊,也可能是“Reserved”引脚未接地。
6、如果设备使用USB口供电,可能是供电电流不足引起,特别是主机前面的USB口输出电流都很小,可改用后面的USB口试试。
7、外部EEPROM损坏,或其外围电路有问题,如SDA/SCA没加上拉电阻,或A0~A2地址配置不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