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否用开关电源

楼主(2010-11-05):
STM32可否用3.3V开关电源直接供电呢?例如AP1510之类的。
因为之前一直用的线性电源供电,此次的项目开发对电源功耗
有较高要求,所以考虑使用开关电源芯片。
不知道开关电源会否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应该可以, 只是较大的电源噪声会对 ADC 之类不利, 要考虑使用高频低损耗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