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15M发射电路

楼主(2010-11-05):
大家好,本人第一次做无线方面的东西,有些东西不是很懂,还请大家不要见笑!
下图是我从网上找来的,但做成实物后和接收模块配合,发现只能做到1米左右的距离,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我调试是先把声表315M取下,在三极管基级与地之间加104电容,频率调到315M附近在换上315M,不知道这样的调试方法是否正确?
附图

网友A:
还找了好久的天线,原来是用个电阻,把天线加长会有改善。

网友B:
好就别忘了加分

网友C:
3楼小肖的电路,从原理上分析是行不通的,但考虑到分布参数的影响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射频的东西,原理图好抄,但实际效果就难抄咯~~~

网友E:
那根PCB天线,学问深奥,手边有仪器没?没有就只能凑合着弄了,射频没仪器要弄死人。

网友F:
你那个发射和接收可能不在一个频段 用示波器测一下天线与地之间的波形  频率与315是否相同

楼主:
各位老大,这图原理上应该没有错吧,我这边的要求不高,和接收模块配合只要10米。
频率我用频谱议测过,是在315附近,就是强度很低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就靠PCB上很短的那圈走线发射,功率当然不大。
减小R3试试

楼主:
R3减小没什么效果,用27K,10K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