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是否有计划出M0的低功耗系列

楼主(2010-11-05):
ST是否有计划出M0的低功耗系列,STM32L与NXP 的M0比在低功耗上有点差距啊

网友A:
ST是否有计划出M0的低功耗系列,STM32L与NXP 的M0比在低功耗上有点差距啊
引用 楼主:

STM32L与NXP 的M0比在低功耗上,差距在哪里啊?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差距在哪里?请楼主与大家分享一下吧,:hug:

楼主:
请留意我说的是在低功耗上,
NXP M0 在48MH ACTIVE 模式下 电流是9mA  ,即188uA/MHZ
STM32L  在 32MH ACTIVE 模式下 电流是9.5mA  ,即296uA/MHZ

我也一直是STM32的忠实用户,希望从低配置到高性能都有ST的产品可用M0,M3,M4很是希望ST出一款M0的低功耗产品超越NXP的M0(低功耗),还有M4也很期待(高性能)。

网友B:
请留意我说的是在低功耗上,
NXP M0 在48MH ACTIVE 模式下 电流是9mA  ,即188uA/MHZ
STM32L  在 32MH ACTIVE 模式下 电流是9.5mA  ,即296uA/MHZ

我也一直是STM32的忠实用户,希望从低配置到高性能都有ST的产品 ...
引用 楼主:

嗯,这是一个差距。

不过,uA/MHz的指标不能真实反映实际应用上的情况。实际应用时应该看,在同样时间、消耗同样电流的情况下,哪个MCU能够做更多的运算? 或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进行相同运算量的情况下,哪个MCU使用更少的时间、消耗更少的电流?

还有,相信楼主给出的数据是在全部关闭外设时的数据,你有在开启外设后的数据吗?我觉得把外设消耗的电流也拿出来比较一下,对于MCU产品可能意义更大一些,你认为怎样呢?

网友A:
请留意我说的是在低功耗上,
NXP M0 在48MH ACTIVE 模式下 电流是9mA  ,即188uA/MHZ
STM32L  在 32MH ACTIVE 模式下 电流是9.5mA  ,即296uA/MHZ

我也一直是STM32的忠实用户,希望从低配置到高性能都有ST的产品 ...
引用 楼主:

看来是各有所长。
STM32L在STOP模式下,电流约0.5uA,这个模式比LPC11XX强不少。

网友C:
NXP的M0的低功耗很一般。

其有个深度睡眠居然不能由内部定时器唤醒,非得外部脉冲唤醒,
真是非常搞笑。
其他的低功耗指标也远不能和MSP430,PIC以及stm8L比。

楼主:
我想ST应该有相应的计划,毕竟M3的门数是M0的数倍,你使用任何工艺在内核水平上的差异都是显而易见的,在低功耗上的设计和工艺各大半导体厂商应该各有千秋,也许有人说ST更胜一筹,如果那样为什么不用M0使功耗水平更上一层楼呢。也可能是授权费问题,但这对ST应该是小菜一碟。ST要在低功耗领域占领市场,必然要上M0.

网友D:
M0是打击8位机的吧。ST现在主推的产品,除了stm32,还有8为的stm8s,要是再搞个m0,是不是打自己嘴巴子啊?

网友E:
低功耗编程是一项技术活,与MCU的内核门数无关,与flash 的关系不大,大容量的flash仅占很少的比例电流。那些标称待机,睡眠电流功耗通通玩的都是障眼法!
只要MCU有睡眠唤醒功能,并且有低功耗管理模块,功耗没法降下来,那编程者就要找找自已本身的原因。
最有可能就是能力不足。另一个就是懒,老是想着吃免费的快餐!
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一上来就抛弃汇编寄存器编程的IT民工们。他们用惯了由C写成的OS,库。当别人不再提供写好的低功耗库时,他们就象无头苍蝇一样,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F:
我顶STM8,能用STM8的我不会用STM32,希望ST继续发展STM8再留个外部总线就更牛了

网友G:
低功耗编程是一项技术活,与MCU的内核门数无关,与flash 的关系不大,大容量的flash仅占很少的比例电流。那些标称待机,睡眠电流功耗通通玩的都是障眼法!
只要MCU有睡眠唤醒功能,并且有低功耗管理模块,功耗没法降 ...
引用 网友E:

低功耗和汇编有关系吗?不跑系统的话,单纯的c和汇编没那么大区别。

网友H:
剧透一下:有

网友I:
应该是各有所长,不过低功耗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