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11。4中DDR2求助

楼主(2010-11-05):
DDR, se, core, ce, ge
想在VERTEX4或者spartan6上试一试DDR2,但是coregenerator里边的 MIG是灰色的

谁有可用的IP,可以否分享一下?

是不是只有付费的License才可以使用MIG?

多谢先!

网友A:
你用coregenerator的话,灰色不是代表付费不付费.而是不支持你所选择的芯片.
你打开coregenerator以后,选择FILE->NEW PROJECT 选择保存位置以后,就可以选择一个支持芯片.
如果点MIG还是灰的,就点一下MIG,在旁边的描述下面有一个support family.里面会罗列出所有支持的芯片.

如果就是为了生成HDL代码的话,就换成可支持的芯片,然后MIG就可以双击了,然后按照向导配置完毕后.Generate就OK了.

有部分IP核是需要收费的,收费的一般不能Generate.但是可以看配置.不过也可以去xilinx官网申请8小时的Licence,一般都能找到.

网友B:
我这有 可以加QQ394558929交流下

网友C:
ise 11的版本稳定不?为何不用最新的试试?

楼主:
搞定!

多谢LS诸位。

大版很强悍嘞,ISE应该用的很遛,以后有问题还得多多请教!

re:supperpippo
多谢你的license啦,哈哈,比我找的那个强悍很多

re:鱼
11我也是刚接触,因为水mm寄给俺的spartan6里边有11的光盘,所以就直接装啦,稳不稳定还不太清楚嘞,试试才知道

网友C:
有什么心得和我们交流交流

楼主:
嘿嘿,创建工程的时候器件选错啦,spartan6 xc6slx45t被我给选成automative spartan6了,结果压根就没选到LX45T

器件改过来之后MIG就可以用啦

现在手头的板子上是DDR3,还没做实验,等老师下周 把VERTEX5跟VERTEX4的板子拿回来搞DDR2,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现在还得搞1394,1394协议以前从来没关注过

网友C:
还用1394?协议太老了,

楼主:
实验室的俩相机是1394接口的:'(

开始的时候老师说的都模棱两可,USB、1394都有,我先花了一个月把USB驱动自己做实验作通了(Linux端的usb core没深入研究,接口知道怎么用啦,device的firmware倒是研究明白了),结果现在告诉我USB的相机没有配对的,配对的只能找到1394口的:Q

网友C:
1394,只有苹果还在支持,相比usb,没落的贵族。
为今后工作计,让老板买usb的

楼主:
嘿嘿,USB已经上手啦,想玩随时可以自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