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yyy71cj 关于keil库的!多谢

楼主(2010-11-05):
yyy71cj 写到:(制作库时),项目里只添加模块的C源程序,不要有main()函数。

------------------

而我以前制作库时,都将main函数包括进去了然后编译

请问包括main函数和不包括main函数生成的库文件有什么区别么?
我刚才看了看生成的库文件的大小 都是一样的啊
好像没啥区别啊

多谢指点

网友A:
有没有库函数没有关系的

楼主:
楼上没理解我说的

网友A:
都说了没有区别,没有影响
在你的项目中仍写main函数即可,编译时自动相关的库函数,没有用到的不会链接的

楼主:
KEIL说明书上有没有相关的说明?
现在网络上很多地方都说编译时候不应该有main函数。
楼上高人说下 keil哪里有说明啊?

楼主(2011-04-08):
以前问的东西 现在明白点补充一下

第一个就是要特别注意弄库的时候要特别 宏定义,搞了宏定义 对应的函数就别弄库了

第二个是有人建议 一个函数就弄一个C文件

总之  结论就是KEIl这玩意不太适合弄库  。如果一定要弄的话  先从与寄存器无关的函数弄起,并且不要弄宏定义,用参数就好

楼主:
听说 神五  神几 的都用misra啊   现在比较流行 别OUT了

高科技啊 冲啊

网友A:
以前问的东西 现在明白点补充一下

第一个就是要特别注意弄库的时候要特别 宏定义,搞了宏定义 对应的函数就别弄库了

第二个是有人建议 一个函数就弄一个C文件

总之  结论就是KEIl这玩意不太适合弄库  。如果一定 ...
引用 楼主:

不要随便下结论
对于库的制作,KEIL和其它的IDE应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对于做库时如果用了宏定义,建议将宏做成头文件,使用库时同时相应的头文件
其实标准库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使用库时同时相应的头文件??

这句话我没看明白。。。。

网友A:
使用库时同时相应的头文件??

这句话我没看明白。。。。
引用 楼主:

建议看KEIL帮助文档吧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你如果在制作库时项目中含有main( )函数,那么你做成的库文件中就带有main.OBJ文件。如果制作库时没包含main( ),做成的库文件就不带main.OBJ。这不会影响到你以后的库函数调用。

       关键这是不是你希望的?你不希望你就不加。你希望程序从库中引导main( ),你就加。

楼主:
前辈 多谢 不过好像不是我要所要问的哦

我问的是怎么搞库啊

搞库了 再编程用这个库 会出问题

网友A:
举个具体例子?

我做过n个keil库了,从没遇到过问题。

关键可能是你如何用keil 环境设置自己的库路径的问题。

、、

网友A:
第一个就是要特别注意弄库的时候要特别 宏定义,搞了宏定义 对应的函数就别弄库了
第二个是有人建议 一个函数就弄一个C文件

总之  结论就是KEIl这玩意不太适合弄库  。如果一定要弄的话  先从与寄存器无关的函数弄起,并且不要弄宏定义,用参数就好

忽悠你呢,一点道理都没有。支持10楼。

总有人显得自己比keil高明,最后发现,是自己不会用而已。

//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楼说的“使用库时同时相应的头文件”是啥意思?

网友A:
C语言基本概念:你要调用外部函数(库函数当然是外部函数),先要说明一下,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在外部寻找;例如:你要调用库函数 char  f1(int); 你不是先要告诉编译器:
      extern   char  f1(int) ;   //或者  省略形式  char  f1(int);

这个外部库函数说明就是专门写在“相应头文件” 库名.h 里的。这样当你调用这个库里的函数时,只要包含库名.h,就不用一条条去说明 extern ……。

所以,现在的大学教授讲课都不详细讲这些内容,他觉得应该学生自己课外去看书。但是,谁给学生看书的时间?上午、下午都有课,讲了半天云里雾里;还不如只答疑不讲课,指定书,让学生自己看。
下面是2个头文件例子:一个关于库函数说明的;一个关于宏说明的。

楼主:
举个具体例子?

我做过n个keil库了,从没遇到过问题。

关键可能是你如何用keil 环境设置自己的库路径的问题。

、、
引用 网友A:

你的库里面涉及到宏定义了么?

库里面宏定义

然后你在外面改宏定义  库里面的宏定义也不会变的啊!!!!

是不是啊??

是我没讲明白还是你没听明白????

网友A:
你的库里面涉及到宏定义了么?

库里面宏定义

然后你在外面改宏定义  库里面的宏定义也不会变的啊!!!!

是不是啊??

是我没讲明白还是你没听明白???? ...
引用 楼主:

谁规定外面改宏定义,库里也要跟着变的.

网友A:
LZ 还没明白宏定义的概念:宏代换是在编译阶段才进行的,库函数里面的只是宏名,它不代表任何东东,只有在编译之后才代换为实际东东。

举例:#define  HONG  0x32
你修改宏定义至多是 :
#define  HONG     ……

库函数里只有'HONG'这个标识,它代表什么是在库外面的XXX.h 头文件里定义的。即使你把宏定义头文件也做到了库里,但是项目中的头文件是优先编译的。——因为编译器默认最先查找当前项目中的文件,最后才查找库文件。

、、

网友A:
库里没有宏定义,已经被转换过来了

楼主:
这个库 咋弄?  好像是无解吧。。。。

刘前辈 你好像一直不知道在谈论啥啊。

楼主:
可能我真的没搞明白咋弄吧

举个例子吧。。。

一个C文件叫做fun.c

里面内容是

void fun (void)
{
    int i = VALUE;   // 注意VALUE是个宏定义
}.
好,现在把fun.c这个文件弄i成库函数,fun.lib
那么以后再调用fun.lib   无论怎么让VALUE宏定义为多少  fun.lib内容都是无法改变的吧??

楼主:
LZ 还没明白宏定义的概念:宏代换是在编译阶段才进行的,库函数里面的只是宏名,它不代表任何东东,只有在编译之后才代换为实际东东。

举例:#define  HONG  0x32
你修改宏定义至多是 :
#define  HONG     ……

...
引用 网友A:

网友A:
  1. void fun (void)
  2. {
  3.     int i = VALUE;   // 注意VALUE是个宏定义
  4. }.
我这么写:

int fun ( int VALUE )
{
    int i = VALUE;   // 注意VALUE是个参数
return  i;

}.

把这个函数做库。

调用时:
#define   VALUE   1000
int fun(int);                           // 头文件里说明

main ( )
{
int aaa;
aaa=fun( VALU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