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输入脉冲频率和控制斩波频率问题

楼主(2010-11-05):
最近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研究,很多驱动器写的输入脉冲频率100KHZ、200KHZ、500KHZ,斩波频率却只有20KHZ,我觉得有点不对。按照说明一个脉冲转动一个步进脚,如何以100KHZ输入脉冲,用20KHZ斩波控制细分,最少也要5个脉冲才能反应过来,这样中间4步可能就跳过了或者丟步了。这样就会直接导致高输入脉冲时,达不到细分效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拍砖?所以,我认为斩波频率应该大于等于输入频率才能达到相应的细分控制效果。

网友A:
您的分析是对的, 但结论是错的, 因为忽略了其他因素
根据正常步进电机的工作情况, 整步的节拍通常最高也不会超过 5KHz,
所以上 100KHz 的频率, 必然是高细分的方式下运行.
按照细分理论, 在高细分下, 丢掉几步对工作不会影响.

达不到细分效果? 也不是吧, 如果以 100KHz 的频率发了 3 个脉冲, 然后停止脉冲信号,
电机照样能停在要求的位置上, 细分效果不是达到了吗

斩波频率高一点, 当然好啦, 动作更精细, 电流更平稳. 但是, 由于功率器件的问题,
斩波频率很难提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