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驱动能力

楼主(2010-11-05):
stc, tc, ST
stc驱动能力是不是和8951一样弱,没用过stc。

网友A:
据手册, 可以配置成强推挽输出, 输出据称是 20mA 以上的电流
选型的时候, 可以先关心一下这个参数

网友B:
除89和90系列外,其他的IO可设置成不同模式,在强推挽输出模式下,驱动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注意总的电流不能超过55mA。

网友C(2011-06-29):
3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