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中文输入如何保存?

楼主(2010-11-05):
在用psoc creator,注释用中文输入,退出CREATOR1.0后,重新打开文件时,中文全变为问号,请教各位老师,应如何处理?

网友A:
你还是用英文注释吧,呵呵

网友B:
CREATOR不支持中文,楼主还是用英文吧

楼主:
CREATOR1.0不是不支持,可能是是软件太烂,好象就是设置不能保存,就象WATCH,添加的变量,一编译就全没有了,要重新添加

网友C:
不能只因为 不能输入中文 就说他不行吧.......

网友D(2010-12-23):
就是啊,仅仅个中文注释,就怀疑软件的功能吗?

网友E:
这个听说是因为creator 不支持unicode, 以后版本会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