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电源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如上图所示,一个单电源运放,上图电路增益为100倍,通过的信号频率是40K,我想在这里的R4应该是兼具着RC高通和提供直流偏置双重作用的,请问这个C1、R4的值是怎么定的呢?因为如果单从高通来想,假设我把频率设在1.6K左右,那么把R=1K、C=100n和R=100Ω、C=1u计算的频率值都是1.6K,甚至R=10K、C=10n也行,但实际上这样乱设肯定是不行的,请问有公式去推导这些外围器件的参数吗?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因为运放Ib和电容漏电的影响,电阻太大了的话,输入的直流电位就会受到影响。

网友B:
也没有找到推导公式,一般电阻都是选择十几k到几百K,楼主R1也选择太小了。另外,放大100倍40KHz的信号,用不着选270MHz增益带宽的运放呀,况且MAX4182价格也不菲,给楼主推荐SGM721/3看看,10MHz带宽,输入失调电压也比MAX4182小些: SGM721-2-3-4

网友C:
电阻一般不能过大,一旦过大,就会造成输入信号的在电阻上的电流过小。这样就会很容易引入噪声。你的R1选得太小了,这样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精度,二是,电阻的功率的问题。一般的电阻大多是0.25W的,电阻很容易在短路时烧坏。建议将R1改为100欧姆,R2用电位器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