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很小的,(1V以内的。)

楼主(2010-11-05):
如题:我看见的市面上的二极管都是1.7,1.8的红绿发二极管,,有没有压降小一些的。现在是做灯箱差不多,,10个一串,,导通压降用24V可以么。我现在用6个一串,,白发红的,白发绿的,用14V驱动不了啊

网友A:
没有。
压降最小的是红外发光管,约1.1V。

楼主:
恩,,谢谢了。。。昨天去一家做led屏的。他说他用的管子压降才0.5V。。呵呵,,谢谢您类

网友B:
那家伙,骗你

网友C:
头一次听说有0.5V压降的LED

楼主:
呵呵,,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D:
0.5v普通二极管都不行,估计都要肖特基管才可以。0.5V压降的LED可是申请国家资金了。

网友E:
驱动电压低的话可以用多路并联的方式啊。
0.5V点亮LED,说梦话。
估计那个做LED屏的是用万用表直接量的单个LED的电压吧,LED屏的LED是动态驱动的,每秒几十次的刷新频率,从波形看是脉冲波,直接用万用表量的话,直流电压确实很低,但那是平均值,不是LED的点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