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uVision4编译问题

楼主(2010-11-05):
uVision4,s3c44b0,J-LINK v8 。
编译一个简单的例子程序,点亮LED。提示信息如下:
已经自动添加了启动代码。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3C44B0X.s...
compiling Led_test.c...
linking...
test1.axf: Error: L6630E: Invalid token start expected number or ( but found n at position 5 on line 5
test1.axf: Error: L6629E: Unmatched parentheses expecting ) but found n at position 5 on line 5
test1.axf: Error: L6226E: Missing base address for region LR_.
test1.sct(5): error: L6292E: Ignoring unknown attribute 'null' specified for region LR_.
test1.sct(5): error: L6228E: Expected '{', found ')...'.
test1.sct: Error: L6372E: Image needs at least one load region.
test1.sct: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test1.sct: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test1.sct: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6 error messages.
Target not created

另外,不能单步调试c代码。调试时不能进入到c函数里面,F11无效。而且是逐行执行汇编代码。不能逐行执行C。
以前没用过uvision, 各位给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都没有编译通过,怎么可能调试啊,当然也就没有生成调试代码了,当然也就不会让你执行代码了,代码无错了才行的

楼主:
今天早上开机后重新编译一遍,上面的提示没有了。只是把Main 改成 main ,就可以了。而且能够单步调试(F11),但还是每次执行一条汇编指令。真搞不懂怎么回事。

回楼上的,我用的是另一个编译通过的程序,已经生成 .axf 文件。但就是不能单步执行,不能进到函数里面,好像走几步程序就死了,无法显示当前代码,只能reset,然后重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