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 不解

楼主(2010-11-05):
这电路有问题,怎么还能出12V 呢?不解

楼主:
datasheet 上 共模电压范围为0到(VCC-1.5),是不是指比较输入电压的范围呢?搭了个电路来测试 同样的结果!

网友A:
是的,共模输入电压是指在输入端接的电压,输出可以到达12V,因为这是OC输出

楼主:
图中的电压VDD已经超过了 共模电压的范围呀 怎么还能工作呢?我在搭的电路中也试过

楼主:
看了 共模电压那个专贴!共模电压等于:sleepy: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电压平局值么?

网友B:
那是说输入电压不要超过电源电压,要坏的,其实要超一定的高度才会坏。

网友C:
图中的电压VDD已经超过了 共模电压的范围呀 怎么还能工作呢?我在搭的电路中也试过
引用 楼主:

谁说现在它在工作中?
按你的意思,他要输出多少电压才能表示它不工作了呢?

比较器输入超出条件范围,输出将变成一个不确定值,可能是电源电压范围内的任何值。但是具体值是多少,与比较器内部电路设计有关。也可能正好是正确值,巧合而已,也许换一个型号,或者换一个厂家的器件,就不同了。
总之这是的输出已经是一个不可信的数值。

网友D:
共模输入电压是指2输入端电压的算术平均值,这个模电书上写的很明白的啊.

你这个电路的共模输入电压为:
Vic = (VDD + VDD1 * R1 / (R1 + R2)) / 2
     = (13 + 12 * 4.7k / (10k + 4.7k)) /2
     < 8.5V < VDD1 - 1.5V = 10.5V
很显然没有超出LM339的共模输入的范围.

你这个比较器电路的同相端输入电压大于反相端的,LM339的输出侧的集电极开路的晶体管截止,输出电压由R5上拉至VDD1 12V,这个跟你的实测值也相符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啊

4# kgsz

网友E: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正端+13V 短期内不会损坏。

网友F:
:), 你的模拟电路老师在哭泣。。。

网友G:
呵呵,挑战芯片极限呀
输入端至少得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H:
8楼:正解

网友I:
那贴已经被人清理掉了,不是说你

楼主:
谢谢各位!得去好好看看模电书了

网友J:
同相输入端电压怎么个算法啊?

网友K:
我来学基础

网友L:
和LM386应该才不多!都是集成运算放大器

网友:
输出12v没错啊

网友M:
同意楼上

网友N:
搞清楚IC的结构,工作原理会好明白

网友O:
同意8楼
不同意20楼,建议去查查运放与比较器的对比

网友P:
LM339引脚图与功能简介

LM339引脚图与功能简介
LM339集成块内部装有四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该电压比较器的特点是:

1)失调电压小,典型值为2mV;

2)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为2-36V,双电源电压为±1V-±18V;

3)对比较信号源的内阻限制较宽;

4)共模范围很大,为0~(Ucc-1.5V)Vo;

5)差动输入电压范围较大,大到可以等于电源电压;

6)输出端电位可灵活方便地选用。

LM339集成块采用C-14型封装,图1为外型及管脚排列图。由于LM339使用灵活,应用广泛,所以世界上各大IC生产厂、公司竟相推出自己的四比较器,如IR2339、ANI339、SF339等,它们的参数基本一致,可互换使用。

LM339类似于增益不可调的运算放大器。每个比较器有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两个输入端一个称为同相输入端,用“+”表示,另一个称为反相输入端,用“-”表示。用作比较两个电压时,任意一个输入端加一个固定电压做参考电压(也称为门限电平,它可选择LM339输入共模范围的任何一点),另一端加一个待比较的信号电压。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截止,相当于输出端开路。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别大于10mV就能确保输出能从一种状态可靠地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因此,把LM339用在弱信号检测等场合是比较理想的。LM339的输出端相当于一只不接集电极电阻的晶体三极管,在使用时输出端到正电源一般须接一只电阻(称为上拉电阻,选3-15K)。选不同阻值的上拉电阻会影响输出端高电位的值。因为当输出晶体三极管截止时,它的集电极电压基本上取决于上拉电阻与负载的值。另外,各比较器的输出端允许连接在一起使用。

网友P:
LM339
引脚图与功能简介

LM339引脚图与功能简介
LM339集成块内部装有四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该电压比较器的特点是:

1)失调电压小,典型值为2mV

2)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为2-36V,双电源电压为±1V-±18V

3)对比较信号源的内阻限制较宽;

4)共模范围很大,为0~Ucc-1.5VVo

5)差动输入电压范围较大,大到可以等于电源电压;

6)输出端电位可灵活方便地选用。

LM339集成块采用C-14型封装,图1为外型及管脚排列图。由于LM339使用灵活,应用广泛,所以世界上各大IC生产厂、公司竟相推出自己的四比较器,如IR2339ANI339SF339等,它们的参数基本一致,可互换使用。

LM339类似于增益不可调的运算放大器。每个比较器有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两个输入端一个称为同相输入端,用“+”表示,另一个称为反相输入端,用“-”表示。用作比较两个电压时,任意一个输入端加一个固定电压做参考电压(也称为门限电平,它可选择LM339输入共模范围的任何一点),另一端加一个待比较的信号电压。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截止,相当于输出端开路。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别大于10mV就能确保输出能从一种状态可靠地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因此,把LM339用在弱信号检测等场合是比较理想的。LM339的输出端相当于一只不接集电极电阻的晶体三极管,在使用时输出端到正电源一般须接一只电阻(称为上拉电阻,选3-15K)。选不同阻值的上拉电阻会影响输出端高电位的值。因为当输出晶体三极管截止时,它的集电极电压基本上取决于上拉电阻与负载的值。另外,各比较器的输出端允许连接在一起使用。

网友P:
芯片资料

网友Q:
输入超电源电压了,已进入不确定区

网友R:
当然是12V,+大于-,输出高电平,4和5脚对换就会输出低,自己分析一下,小心人家说你老师要羞愧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