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PIO的电压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11-05):
今天测试GPIO,测试到电压的时候有点疑问。
代码:DrvGPIO->DOUT=0;           检测电压:0V
代码:DrvGPIO->DOUT=0xffff;     检测电压:13V左右
代码:DrvGPIO_GetBit(E_GPA,1); 检测电压:3.3V
代码:DrvGPIO_ClrBit(E_GPA,1);  检测电压:3.3V
我想做的是这个代码
DrvGPIO_Open(E_GPB,0,E_IO_OUTPUT);
DrvGPIO_ClrBit(E_GPB,0);
DrvGPIO_Open(E_GPB,1,E_IO_OUTPUT);
DrvGPIO_SetBit(E_GPB,1);
i32Err=0;
do{
     if(DrvGPIO_GetBit(E_GPB,0)==1)
   {
    i32Err=1;
   }
   }while(i32Err);
printf("\nSet GPIOB->Mode for input is sucess\n");
是不是用Set和Clr都是清楚或者设置数据的,而对电平没影响。
但是用寄存器,电平值会改变。很迷惑,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DrvGPIO_Open(E_GPB,0,E_IO_INPUT);
DrvGPIO_ClrBit(E_GPB,0);
DrvGPIO_Open(E_GPB,1,E_IO_OUTPUT);
DrvGPIO_SetBit(E_GPB,1);
i32Err=0;
do{
     if(DrvGPIO_GetBit(E_GPB,0)==1)
   {
    i32Err=1;
   }
   }while(i32Err);
代码弄错:一个IN一个OUT,我想吧2个IO连在一起。然后就打印出.

网友A:
源电压多少?13V太夸张了吧

网友B:
13V?  万用表肯定坏了

楼主:
我也怀疑表坏了,刚吃晚饭。 换个表测试下。

楼主:
这个是我2了。 程序结构有问题,  电压的话,是个什么情况。  并且我更本没连1和0口。是不是clr只能清楚数据的。但是高低电平不就是代表数据吗

网友C:
没有碰到你说的问题,我通过setbit和clrbit可以熄灭和点亮led,

网友D:
CMOS电平也不到1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