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直流调速电路设计,请教大家

楼主(2010-11-05):
前几天发了个求助直流调速的帖子,有些收获,这回我把图纸传上来,大家帮我看一下哈,不胜感激,不过图纸是一定有错误的哈,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出来哈!

楼主:
这个是一个直流调速的系统,原理就是下面这个图,上个帖子一个朋友贴的!

S1电机为系统的主电机,这个主电机是通过调整那个串接电阻的阻值来调速的,这个串接电阻的阻值呢,又是通过R1_DC_Motor电机来调整的,并且通过一个电阻来反馈DC电机当前的位置!
我要做的电路就是要实现通过面板上的速度设定,来通过DC电机调整调速电阻!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晕了,为什么贴不上图了呢?
那先说说第一张图纸吧,这个是原来板子的电源部分!图画的应该有错误,实在不好意思!

图中的R1和R2分别是面板上的速度调节电位器,和DC电机的位置反馈电位器!也就是说,当调节节点17的电压的时候,通过DC电机的转动,使R2的中心抽头的电压(我测出来是连接的电机的一端,但是觉得不对)和17的电压相同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控制部分的电路图

楼主:
晕死了,为什么看不到图涅。。。。。。。。

网友B:
别人的网站禁止盗链,现在很多很多网站都是这样的

楼主:
我去找个好点的图床去~

楼主:
55555,为什么21ic不能粘贴图片呢?谁有好点的图床啊?

网友B:
你就不能吧图片放在21ic上?
就非要从那个别人那里链接?
别人凭什么让你链接与他无关的图片?

楼主:
怎么放啊?我不知道啊?上传图片不就是网络图片吗?还是要链接的啊

楼主:
还是xwj说的对,不好意思了,21ic没上传过图片哈!这回应该是好了啊~

楼主:
控制部分里面,2N3773和2N3055是大电流三极管,应该是驱动电机的,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这里面4个二极管标识的,不知道型号,可能是TVS,标注稳压管的,应该是二极管!封装是以前的那种和三极管差不多的封装!14、8、9链接的是电机上下顶点的保护开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器,Q3的基极是比较器的输出,通过这个信号来控制Q4或者Q5导通,来实现电机的正转和反转!但是看图纸说不同,所以肯定有错的地方!

楼主:
还有第一张图里面,用电阻搭了一个电桥,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兄弟们给点指导意见哈~

网友C:
你的电路是自己抄板抄出来的吧

楼主:
恩,电路时自己抄出来的,想看看他是怎么设计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措施什么的~

网友C:
感觉你的电路的差分电路的接法有问题,如果是单端输出的话,那么没有恒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