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问题

楼主(2010-11-05):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用新的字节来覆盖旧的数据呢?

网友B:
数组里的数据,怎么来计算个数呢??

你把数组用堆栈的形式用一下,就能知道!

网友C:
有专门的寄存器用来清除缓冲区的!比如发送计数寄存器!

网友D:
串口数据发送完了,按道理来说自动就会没的吧?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了,我用了一个记数标志,接多少,就发多少出去,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F(2010-12-19):
楼主一开始想复杂了啊,不然做个动态链表

网友G:
网上下个串口中断处理程序流程

网友H:
楼主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