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6程序超过50%后,单片机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0-11-05):
使用mcd2烧录pic16f1826单片机,当程序大于50%时单片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使用的是MPLAB IDE v8.50,picc9.70版本的编译器。
请问各位高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我个人初步认为是picc的问题,哪位大侠能不能推荐一个版本的PICC
谢谢!

网友A:
新型号,我还不知道哪个版本的编译器可以支持它呢。

可以直接向代理商寻求帮助,关于新产品的信息,他们要知道的快一点。

楼主:
O(∩_∩)O谢谢!
代理商发了个**的PICC,不能用!
咱们用的MPLAB IDE v8.30以上的版本的PICC都好像是MPLAB IDE自带的,不安装他自带的,另外自己安装**版本的都找不到路径,郁闷啊!

网友B:
9.7和谐得不好,用9.71a、9.8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呵呵,本版不讨论和谐版。

俺现在最高才用到了PICC965版本。

网友C:
9.65什么时候出来的?我现在到官网去看看,不知道好用不这个新版本!

楼主:
MPLAB IDE v8.56,picc9.71a编译时,只用片子的一半空间,而他显示100%。有问题的。

网友D:
对于有些新型号,不排除编译器,仿真器等有问题,如不能解决,可向微芯上海办事处求助。

网友E:
pic16f182x系列的片子官方只有9.70以上版本C编译器才支持,不过,9.70版的编译器问题很多,实际使用9.71a版以上的C编译器才能正常使用。至于pro版收费高的问题,我是给系统安装一键还原,先做备份,再安装集成开发环境和C编译器,时候到了就还原一下,然后再装评估板。如果哪位有更好的方法,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E:
原厂自己也只有大客户std版的C编译器,也没办法支援到我们的,目前评估板除了时间限制问题,其他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找我

网友G:
我来出个歪主意看行不行。

你去用1827去编译。直接烧到1826中。

只要不超过1826的rom空间什么的,应该可行。

死马当活马医吧。
p.s:
刚出来的片子,我还是等你们大规模用了,我再跟着用,哈哈。

网友A:
我来出个歪主意看行不行。

你去用1827去编译。直接烧到1826中。

只要不超过1826的rom空间什么的,应该可行。

死马当活马医吧。
p.s:
刚出来的片子,我还是等你们大规模用了,我再跟着用,哈哈。 ...
引用 网友G:

多数情况下是可行的。

网友H:
用9.80PRO吧,在阿*莫的网站上有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