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模拟i2c

楼主(2010-11-05):
请问,51模拟i2c连续写入最多可以写入多少个字节。

网友A:
那要看I2C器件的容量了。

楼主:
这个还和I2C的容量有关,对与24c02,2k的最大连续写多少个字节。

楼主:
还有就是对于I2C的操作,假如你写入过后直接读取数据,是不是不可以,要有一定的延时。

网友A:
我感觉是256个字节吧。其实我也没试过。

网友B:
不同的IIC器件有不同的连续写数量限制,具体要参考数据手册。
写操作完毕后不要死等,正确的方法是写操作完毕后,检查ACK,ACK正常时表示数据已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多,不同IIC器件连续写数量是有限的。具体看手册。
还有就是完毕之后,当然是检测了应答信号的,但是写完之后直接读取,不行。
  是51单片机程序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多,不同IIC器件连续写数量是有限的。具体看手册。
还有就是完毕之后,当然是检测了应答信号的,但是写完之后直接读取,不行。
  是51单片机程序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呢? ...
引用 网友C:

写完之后直接读取当然可以,你说的不行,是马上读就不行,还是根本就没写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进去了,应答是对的,但是写完直接就读得话,读就没有应答,应该是读失效了。但是我延时1ms就可以了。小于1ms都不行。

网友B:
9# 一级菜鸟  写
写进去了,应答是对的,但是写完直接就读得话,读就没有应答,应该是读失效了。但是我延时1ms就可以了。小于1ms都不行。
引用 网友C:

你的应答机制没做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应答,是在发送完所有数据,结束信号也发送完之后检测的,不是每个字节的A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说我要发送8个字节,每个字节都会有个应答,我说的有应答是每有字节都有应答,
在这8个字节发送完并且都有应答的时候,我然后写入结束。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假如说我要发送8个字节,每个字节都会有个应答,我说的有应答是每有字节都有应答,
在这8个字节发送完并且都有应答的时候,我然后写入结束。 ...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么回事,见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没有看懂,你能具体具体说一下要怎么操作吗?谢了

网友D:
这完全取决于目标器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哥们没有看懂,你能具体具体说一下要怎么操作吗?谢了
引用 网友C:

这样还看不懂,哥帮不了你了

网友E:
是一次最多写256byte吧。这个是协议内容。。。

网友F:
就如16楼说的,
这完全取决于目标器件
引用 网友D:

IIC器件一次能写入多少字节,完全取决与器件本身一次能够页写多少字节。而且,还与当前开始地址有关,比如从一页中间写,就只能写入后面的,再写也可以,但是又从当前页首开始了(回环),并不会写到下一页(也就出错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一次都只能在一页内写入。写入完后你的等待器件完成这个操作,一般都是x个毫秒,而这个时候只能读取器件状态,读取数据肯定是不理你的,就算理你也是错误的数据。

——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需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意思,在写命令之后,应该加一个停止命令,然后开始命令,然后写?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你意思,在写命令之后,应该加一个停止命令,然后开始命令,然后写?
引用 网友C:

写命令全部结束之后,发完停止命令,然后开始命令,这时候器件处于内部写周期,会收不到ACK,反复发送一直到ACK出现,表示器件内部操作已经完成,这时候可以读了。

死等是笨办法,耗时长,最主要移植性很差。

网友C:
写命令全部结束之后,发完停止命令,然后开始命令,这时候器件处于内部写周期,会收不到ACK,反复发送一直到ACK出现,表示器件内部操作已经完成,这时候可以读了。

死等是笨办法,耗时长,最主要移植性很差。 ...
引用 网友B:

死等的方式在IIC总线被挂死后,则会导致读写错误。

网友B:
void StartIIC(void)
{
        SDA =   1;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DA =   0;
        IICDelay();
        SCL =   0;
}

void EndIIC(void)
{
        SDA =   0;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DA =   1;
        IICDelay();
        SCL =   1;
}

unsigned char RecvIIC(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DataR;
        SDA =   1;
        for (Count = 0;Count<8;Count++)
        {
                SCL =   1;
                DataR = DataR << 1;
                if (SDA)
                {
                        DataR |= B00000001;
                }
                SCL =   0;
                IICDelay();
        }
        return DataR;
}

unsigned char SendIIC(unsigned char idata DataS)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 (Count = 0;Count<8;Count++)
        {
                SDA =   DataS & 0x80;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CL =   0;
                DataS = DataS << 1;
        }
        IICDelay();
        SDA =   1;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if (SDA)
        {
                SCL =0;
                return FALSE;
        }
        SCL =0;
        return TRUE;
}

void IICDelay(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IIC(unsigned char* DataIn,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Length)
{
        if (Length == 0)
        {
                return TRUE;
        }

        StartIIC();
        if (!SendIIC(EEP_SLAVEADDR_WRITE))
        {
                EndIIC();
                return FALSE;
        }
        SendIIC(Address);
        StartIIC();
        SendIIC(EEP_SLAVEADDR_READ);
        while (Length > 1)
        {
                *DataIn = RecvIIC();
                SDA =   0;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CL =   0;
                Length--;
                DataIn++;
        }

        *DataIn = RecvIIC();
        SDA =   1;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CL =   0;
        EndIIC();
        return TRUE;
}

unsigned char WriteIIC(unsigned char* DataIn,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data Count;
        if (Length == 0)
        {
                return TRUE;
        }

        StartIIC();
        SendIIC(EEP_SLAVEADDR_WRITE);
        SendIIC(Address);

        while(1)
        {

                if (!SendIIC(*DataIn))
                {
                        EndIIC();
                        return FALSE;
                }

                Address++;
                DataIn++;

                if (Count++ == Length)
                {
                        EndIIC();
                        if (WaitPoll())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if ((Address & B00000111) == 0)
                {
                        EndIIC();
                        WaitPoll();
                        StartIIC();
                        SendIIC(EEP_SLAVEADDR_WRITE);
                        SendIIC(Address);
                }
        }
}

unsigned char WaitPoll(void)
{
        unsigned char Retry;
        Retry = 0xff;
        while(Retry--)
        {
                StartIIC();
                if (SendIIC(EEP_SLAVEADDR_WRITE))
                {
                        EndIIC();
                        return TRUE;
                }
        }
        EndIIC();
        return FALSE;
}

网友B:
N年没有发过源代码,为你破个例,你要的是最后一个函数。

楼主:
先谢谢楼上了,你给了我理论依据。也就是说我要是连续写后直接读取数据是不行的,应该i2c器件还没有转化过来。对于连续写8字节数据了紧跟这写8字节数据也是不行的。
对于100K的传输模式写完后要等待大约1ms的时间才可以对i2c操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未必,如果是铁电,根本不需要等就可以直接读。

还是那句话,跟具体的器件有关系。

网友B:
例如这一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唉!没有看到xwj的精彩回复,让我想了很久,哈哈!xwj正解。

网友G:
这个和51还是不是51没啥关系。
LZ应该先看datasheet。

xwj回答的比较完全

网友:
铁电可以一下子连续把整个器件写完的,用FM24CL64验证过

网友H:
取决于被操作器件。比如EEPROM,最大可以连续写的字节数是一个PAGE的大小。有些事8个字节,有些是16个字节。

网友I:
24c01,02 一次写入8Bytes    24c04,08,16   16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