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单相H桥电路时IR2130出现过流保护

楼主(2010-11-05):
电路图如下,调试的时候IR2130的供电电压是15V,13脚是电流反馈检测脚,电路中直接接地的,通电后8脚总是输出低电平,LED总是亮的。何解?电路设计的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在原来的旧板上是正常的。

楼主:
其中IR2130的26脚和22脚分别接H桥的输出A和B,13脚接H桥电路的D端,相当于接地了,因为C、D之间接的是0欧电阻,调试中我没有给H桥通电,只是调试前面的驱动电路。下面是H桥的电路图

网友A:
H桥部分没有电源,IR2130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2013-06-05):
我也再能IR2130来驱动H桥,但是一上电IR2130的8引脚会从高电平进入低电平,自举电容用的是0.22uf的贴片电容

网友C:
用IR2130也好几年了,从来没见过电路是这个接法的,能工作才奇怪了。9脚和10脚接在一起?只要9脚大于0.5V,8脚就是低电平,这个datasheet上有说。测下9脚信号吧,再想想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