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我写了个小程序,C51,伟福编译器。

#include<reg51.h>
void main(void)
{unsigned long addr=5;
addr = 7*4096;  //(1)
  ;
  ;

addr = 10*4096;(2)
while(1);
}
单步执行时,发现
执行完第一步(1)后,addr=0;
执行完第二步(2)后,addr=0FFFFA000H.
我搞不懂,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可能编译器认为没有语句意义,实际被优化了
将addr改为全局变量,OK

网友B:
addr = 7*4096;  //(1)
改为addr = 7;
addr = addr *4096;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果然如楼上所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果然如楼上所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引用 楼主:

原因如5楼所言,6楼只是“骗”过了编译器~~

网友D:
可能编译器认为没有语句意义,实际被优化了
将addr改为全局变量,OK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什么改为全局的就OK呢?

网友D:
为什么改为全局的就OK了,这种情况改为全局变量时,是否要再上volatile关键字?

网友E:
原因很简单:
A=B
B的值不会因为A得类型而改变。

A=B*C

是先计算B*C的结果,再赋值给A
B*C的结果不会因为A得类型而改变。

回到正题:
addr = 10*4096;(2)
先不管addr是什么类型,先计算10*4096的值,10*4096运算的结果本身与addr是什么类型无关。
首先要搞清楚,10,4960是什么类型。

根据C语言标准,字面值10进制常数,如果在int范围,则类型是int.
10*4960
相当于((int)10)*((int)4096)=-24576

addr = 10*4096;
相当于addr = -24576
结果:addr的值为0xFFFFA000

再举个例子:
float f;
f=1/10;

f 结果是0.0,而不是0.1。
因为是先计算1/10,再赋值给f,
而不是先转换成浮点,再计算。
1/10本身的运算结果与f的类型无关。

改为addr=addr*7为什么结果会对呢?
先看表达式addr*7,
addr的类型是long,7的类型是int.
按照C语言运算规则,long与int运算,int自动提升至long。
addr*7相当于
((long)addr)*((long)7)
结果是对的,没有溢出。

谨记:

形如
A=表达式
是先计算表达式的值,再把值赋值给A。
表达式运算的结果是按照表达式自己的运算规则运算,
不要想当然,表达式会用A的类型进行计算。

网友F:
不想被优化掉 就用关键字 VoliatE  啊

你的第一句应该没有编译进去吧  界面上应该能看出来的吧

网友G:
你定义的局部变量
看看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区别

网友H(2015-04-01):
很受用,long类型=int类型*int类型,会导致溢出
必须:long类型=(long)int类型*(long)in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