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FPGA输出一个伪随机序列?

楼主(2010-11-05):
(无正文)

网友A:
先用其他工具产生这个序列,输入FPGA,再让FPGA输出。

网友B:
楼主看看M序列和m序列产生原理
用其他工具产生这个序列然后让FPGA输出太占用存储空间了

网友A:
verilog可以调用系统函数产生伪随机序列,就看能不能转化为硬件了。
所谓占用空间,综合考虑序列规模和FPGA资源即可。

网友C:
看你对序列有没有要求了 比如序列长度 高斯分布什么的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那么占用资源很少 16到64个触发器再加上几个门就差不多了
xilinx的网站上有一篇介绍这方面的Application Note

网友D:
如果板上有sram在没写数之前读一下就差不多吧

网友E:
用2个M序列发生器组成一个gold序列发生器,应该够你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