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速度问题

楼主(2010-11-05):
正在做usb方面的开发
xp系统,插上开发板后提示 “连接到非高速总线的高速usb设备”
个人觉得是可能插到主板上对应的usb1.1口了,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1.电脑应该是支持usb2.0的
台式机,主板是 intel的 865GV +  ICH5,主板上能见到后面有4个usb口
在设备管理器内能看到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bios里面也enable了high-speed usb2.0, 另外通过简单的从u盘中拷文件也验证了速度不止usb1.1的1.5MB/s

2.xp的提示让人觉得很诡异。。。
插上开发板后提示 “连接到非高速总线的高速usb设备”,就是说台式机的口不是2.0的
另外 用CyConsole ez usb查看usbdevice的时候, interface endpoint里面的MaxPacket Size 仅为64  而我换用另一笔记本的时候,看到的是 512。再次说明,我的笔记本比台式机要正常得多?属于usb2。0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应该和速度有关吧?。。

综上,必须得在台式机上开发的话,怎么解决问题呢?机子上所有的口我都试了一次了。

网友A:
如果USB线太差,比如经过劣质连接线的前面板插口,也可能会出这种提示。原因在于尝试高速时没法通信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确实是,但是同样的板子接在我的笔记本上倒是一切正常。。。

所以我觉得连接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做过文件拷贝的测试,所以我想,台式机确实应该是可以支持usb2.0的
速度怎么也有3、4MB/s,这已经超过usb1.1的上限的。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从CyConsole ez usb查看MaxPacket Size 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上结果不一样,以及xp的提示,这些到底能不能证明连上板子有速度会受很大影响呢?

刚接触usb,,不太熟悉,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B:
USB1.1端点最大64字节,2.0大得多。你的外设确实被识别为1.1设备。

网友C:
Full speed 是12M, high speed 480M,你的笔记本可能是不支持high speed ?

网友D(2015-05-07):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懂的人麻烦请教一下